楼主(2006-04-30):
变频器一上电缓冲电阻就烧掉,变频还没来得及显示,会不会有故障记录啊?

网友A:
不一定,你查一下开机继电器有没有吸合,或者选功率大一点的试一下

网友B:
你好 应该是变频器坏了 如有需要请和北京的吴先生联系13716284691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我想建议你把那个阻止换小一点,这样有一点,效果 !~/。OK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