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30):
我公司有一台德国FOOKE公司产,30米五轴加工中心。近几天,主轴出现较大的杂音,用手转动主轴感觉过紧。此主轴为电主轴,最高转速为16000r/min,可以排除润滑的原因。
   敬请前辈指点迷途,此故障如何产生,怎样排除?

楼主:
怎么这么多天也没有回复?

郁闷的等待中……

网友A:
轴承需要更换了。

网友A:
主轴过紧,可能有两个零件距离太近,运行过程中由于晃动产生碰撞出现杂音。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轴承精度不好了,这需要更换轴承。

网友B:
你将电主轴的上下端盖打开,很可能是轴承损坏引起的! 拆装时使用力矩扳手注意每个螺钉的力矩,拆装后可能会影响几何精度,动平衡肯定是没有了!有事联系xizi321@163.com

网友C:
1.如上述朋友说的轴承方面的原因
2.检查主轴气密封装置,是否进入杂质。
3.主轴是否变形,出现故障时是否出现过抗力!

网友D(2006-06-03):
是在高档时手转紧么?请看下电流,端跳环跳,如有验棒的话在测一下!来判定轴承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我觉得不大可能是系统方面的问题~~~最大可能性就主轴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