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30):
各位大虾好!
    我是一个初好者,对现场总线只有一个较模糊的认识,边位好心人能提供一个建立现场总线的实例,小弟万分感谢!!!!!!!!
email:arvin17101@163.com

网友A:
就是把现场的传感器以及执行机构通过一条总线连接到控制器  从而节省大量的从现场到模块的电缆  具体的有好多呀  比如   PROFIBUS

楼主:
autocontrol你好!
    你讲的这个我明白,只是不明白在软件方面怎样来实现?需要用什么来编程?

网友A:
不同的通讯方式是不同的  比如西门子的profibus,用的是通讯模块(上西门子网站下载手册)  要根据你选的硬件的品牌来进行硬件和软件的组态。

楼主:
非常autocontrol!请问能否提供相应的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