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

楼主(2006-04-30):
请问在通电的情况下可否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量同一根线两处是否断路?电阻是0吗?

网友A:
你为什么不用电压档测电压?

网友B:
会烧表的!

楼主:
我知道可以用电压来确定,但不知可否用电阻挡,只确定是否断路不要求阻值?

楼主:
有人回答吗?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试过
理论上是0

网友D:
3楼告诉你了,烧表

网友E:
我也来补充一下,按你的方法,如果你用机械表来测量会烧表,如果用数字表来测则会表内部保护(差的数字表也会烧的)

网友F:
有些东西是不用试的

网友G:
不可以!!将会把表烧坏。
选合适的电压量程测电压即可知道通断。
测量时,如果事先不清楚电压多少,可从高量程逐步减小量程测量。

断电状态下测量两线:两线之间电阻为无穷大,为零则短路。

网友H:
有烧表的危险,用欧姆档测带电部位属于违章操作.应该用电压档测电压.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A:
学物理的时候老师就说过  量电阻不能带电

网友I:
如果线没有断是不会烧表的,如线断了就烧表,此方法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J:
支持10楼的意见!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想知道你要检测的什么样的电路啊?

网友K:
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方法

网友L:
最好别做这种傻事儿!把表烧了是小事,把人烧了那就不划算了.

网友M:
如果线没断,电阻当然是0,如果线断了,再去买一块万用表吧,你的万用表会由1块变成0块。

网友N:
我有一次搞错了将万用表的电阻挡去测有电的电机的电阻结果表坏了

网友O:
笨蛋,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O:
万万不能的

网友P:
赔一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