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30):
有一台ABB200KW变频器,负荷是185KW风机,平常运行的频率在41HZ左右,但这段时间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电流都摆动很大,输入在150~250A之间变化,有时到350A.看或听风机工作情况很正常,没有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这可能吗?电机的转速没有波动,输入和输出电流波动很大?不符合常理。看看是怎么个波动?是弱电的信号波动,还是强电的实际电流波动。自己完全可以判断!

网友B:
过载引起的

楼主:
是三相强电电流波动,现场电流表和配电房的电流表都能看出.变频器显示也是波动,但有时看显示的输出频率在正负2HZ的变化.听值班员说有时不会波动.弱电是否波动没测量过,这台变频器是外控的,电位器调尽了输出频率也只有46HZ.

网友A:
强电的波动,电机是要有反应的,不可能听或看不出来呀。

网友C:
会不会,电流表!~有问题啊。

楼主:
变频器显示有波动,配电房的电流表也有波动,不会都失灵了吧?

网友D:
还是先检查负载吧

网友E:
变频器不是有自检功能吗?建议检查电机轴承或绕组......

网友F:
俺也碰到过, 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