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30):
请问在380V 电机上是否可以  借  出220V 的电源来
                                                             谢谢.

网友A:
有办法的但是要注意哦

网友A:
有办法的但是要注意哦 要看380v电机 是什么接线法!!

网友A:
有办法的哦 但是要注意哦要看380v的电机是什么接线法哦

楼主:
那怎么借啊      用什么方法啊
                                                  请赐教

网友B:
星形接法的可以,UVW其中的一根作为火线,星点引出一根作为零线,

网友C:
可以,很简单吗

网友D:
380伏电机线一般都有接地保护线的,可以从接地线上引出零线,但必须保证原接地可靠不能有断线的可能,否则有触电的危险。

楼主:
谢谢       岚你是那里的交个朋友.
daihualin85@163.com

网友E:
虽然是可以接出220V
但是不稳定对电机也会有影响的
还有总不可能一直开着电机吧

网友F:
不同意10 楼观点,如果从接地上引出零线而与一相线成220V电压。接通后那机壳也会带电啊,还不是一样很危险吗???

网友G:
先学学规范、标准,然后再说是否可以。有安全隐患的问题最好少提。

网友H:
可以,非常简单呀!动一下脑子就知道啊

网友I:
380/220变压器

网友J:
胡扯。还不懂电工就在准备乱拉乱接。违背规范要死人的。。。。。。。。。。。。。。。。。。

网友K:
同意17楼观点,不符规范的事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