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4-30):
那位高人知道,,,
                          已知          电机功率(30KW)    求:它要放线 的线经
                      可以的话能告诉我  它的计算方式吗?
                                                             谢谢.

网友A:
先算电流,再选线P=3UIcos,3x16+1的电缆足够

网友B:
你是电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算电流,再选线P=3UIcos,3x16+1的电缆足够
同意观点

网友D:
如果是现场问题,直接可以看到电机的额定电流,一般取2~3倍的额定电流作为参照选择电缆,所以需要先知道电机额定电流

楼主:
我不是 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