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业电阻炉

楼主(2006-04-30):
求助 怎么样来计算电阻炉的阻值
              一台60KW电阻炉
              已知:
              温度;950    星行接法
               材料  OCr25A15
                求:
                 电阻丝的直径,长度,单根电阻值

网友A:
这个阻值对使用和维修人员来说几乎毫无意义。

楼主:
我就是要知道怎样来设计出一套符合上面的电阻丝吗

网友B:
既然材料已知,查手册即可

网友C(2010-01-18):
郑州 樊工
电阻丝的直径:φ7mm;
长度:61.8m/根(共需三根);
表面负荷:1.47 ;
单根电阻值:2.42.

郑州 樊工

如有其它问题请加qq:74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