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4-30):
一般资料上只是说根据生产机械要求的最高与最低转速,以及电动机与生产机械之间的传动比,可以推算出相对应的频率,也就是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请问各位高手:1.传动比是怎么确定的?比如:一般的风扇或者是吹风马达都是怎么定的呢,如何可以知道此数据呢?这个频率又是怎么样推算出来的呢?是由公式:n=60f(1-S)/p得到的吗?还是其他的?小弟刚入门不久,有点困惑,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原因是每一个生产工艺不一样,电机的转速范围不同,所以,都是根据特定的控制对象来选择设计这两个参数的。
对于一般的风机,电机的工作转速就是0-50Hz,所以最高转速等于50,最低转速等于0。仅此而已。变频器中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只与电机的最高运行转速和最低运行转速相关联,与电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无关。那个传动比决定电机的选型,而电机一旦确定,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也随之确定,变频器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设置依据,来自电机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

楼主(2006-09-16):
我遇到一国外的电动机,其参数如下:3PH 220V,2800/3400RPM,50/60HZ,0.6/0.05A,1/8HP,我想问一下,这里的2800和3400分别指的是什么转速?分别对应50和60HZ的额定转速吗?0.6和0.05A呢?
KDRJL,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电机一旦确定,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也随之确定,变频器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设置依据,来自电机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我遇到的这个电动机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是多少?我这边的变频器的最高和最低频率分别是70HZ和30HZ,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能否再详细的跟我说一下?

网友B:
这里的2800和3400分别指的是什么转速?分别对应50和60HZ的额定转速吗?
对的!

0.6和0.05A呢?
不知道

我遇到的这个电动机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是多少?我这边的变频器的最高和最低频率分别是70HZ和30HZ,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能否再详细的跟我说一下?
你的电机50HZ对应2800,那么最高转速度大概就是2800*70/50=3920,最低2800*30/50=1680大概值……

楼主:
0.6A和0.05A难道也是两种频率下的额定电流值吗?

网友B:
肯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
那么这两个电流值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