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楼主(2006-05-01):
请问 西门子S7-200(CPU224)输入端的直流电源是哪里提供的啊?
如果输入端直接接开关,怎样接线?

网友A:
直流电源可以由S7 200本身的电源提供,如果负荷较大应使用外部电源。如果输入口公共端接正极,那么开关接在输入端子和负极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