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1):
请问各位大侠,在配方的使用中如果数据1,数据2保存的参数一样,显示的数据2就会变成数据1,如何解决这种显示问题?

楼主:
怎么每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不大明白你所说的意思,详细一些,或者把你做的程序传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配方的参数  1, 输入100,200,300保存
                2, 输入100,200,300保存
如果这样的话,参数名称会变成 2和 2重名。

网友A:
不会的...

你的配方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定的问题吧
配方的控制字里面的值你监控过没有

网友C:
要注意触发条件,相关的控制字,

我这有这方面的资料www.jinbiao168.com.cn

呵呵。哈哈,嘻嘻,^_^ :-)

网友D:
你是不是没有修改配方的编号???

楼主(2006-06-07):
配方的参数  1, 输入100,200,300保存
                2, 输入100,200,300保存
如果这样的话,参数名称会变成 2和 2重名。

谢谢各位的回复,以上的问题是在操作中发生的,配方的编号改成其他的也一样,比如片形一,片形二等,如果输入数据时将片形一和二的数据写成一样,也会发生这种情况,数字会改变,而且并不是每次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