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1):
我用转接头可怎么设置也连接不成功,电脑怎么设置呀!!大虾们救我呀.

楼主(2006-06-28):
问题以解决下个驱动就好

网友A:
装驱动后USB是COM5,你把软件的端口改为COM5就可以了,我的软件只有COM4,我是把USB端口改为COM1.

网友B:
驱动装好没有?

网友C:
RS232的跳线接对没有?

COM口对吗?

网友D:
安装驱动就可以了啊

楼主:
谢谢了!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