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教

楼主(2006-05-02):
最近在网上看到西门子总线连接器的作用是什么?
我的s7-300 cpu314 ifm正愁没有编程电缆呢,是不是可以用这个东东代替?
请回答谢谢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42c914e7be0f1d592081aff5ac58c3ce.jhtml总线连接器的地址请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A:
总线连接器用于DP网络或者MPI网络,但是与计算机连接时,需要安装西门子CP通讯卡,如CP5611,CP5613等,其中性能最差的CP5611的价格也不低于4000元。所以,目前对于你来说,适配器是最便宜的选择 。

楼主:
适配器,是不是那种放在s7-300的扩展位的模块是吗?
适配器大概多少价格?谢谢了

网友B:
总线连接器不是连接模块的吗?在背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