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2):
最近在工作中,需要设计一台机床,转速在40~100转/分钟,在转速变化范围内,要求恒功率控制。由于空间限制,初步构想,选用15千瓦六极电机加摆线针轮变速器将主轴转速变到40,再用变频器进行加速。由于对变频控制了解的不多,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6极电机减速到40转,减速比也就25多一点。恒功率调速到100转,电机轴的转速是2500,变频器这头完全没有问题。
就看你的机械怎么设计的了。

网友B:
同意楼上发言。

变频器没有问题,6极电机需要确认。0-50-125Hz对应恒转矩-恒功率是否满足。如果满足,就仅仅是传动系的设计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指点。因为需要低速大扭矩,故而采用变频器工频以上的恒功率特性,本来还希望转速能够再高一点,但考虑到所用的减速箱对最高转速有限制,故不得不舍弃一部分高速性能。还希望两位能够在变频器选型上继续给予指教。

网友C:
可以
减速机的速比选1:11。
需要注意的是摆线针轮减速机的输入转速不得超过1500转,所以不要把速比选的过大。

楼主:
如果选用1:11的速比,电机不变,用变频器将主轴转速降到40转时,扭矩达不到要求,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看来需要采用别的方法了。

网友A:
不考虑成本的话,行星轮减速机是个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