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姐姐们帮忙啊,

楼主(2006-05-02):
大哥大姐们,双线圈问题该如何解决啊,遇到问题了。

楼主:
还有这张,其中第二张中的y000无论如何不能接通。检查程序说是双线圈问题,该如何解决啊。以前有人说用中继m,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弄。十分火急,大家帮忙看看程序,看可以如何改改,谢谢了。感激不尽。

网友A:
你这两张图片是一个程序吗?是的话就是双线圈。可以把第二个Y000换成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在把这个线圈的常开点接到第一个Y000上就行了。就是把中间继电器的开点跟第一个Y000之前的所有点并联

楼主:
谢谢了啊。太感激了,我真是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