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6-05-02):
在电路图中何谓“节点”,“支路”,“回路”与“网孔”?
 在下初学,还望赐教!

网友A:
所谓“节点”就是两线的交接点;支路,顾名思义,就是主线路的分支;电源→开关→负载用线连接起来就构成了回路;网孔一般作为屏蔽或线间电容。

网友B:
你最好找一些电路基础的书看看

网友C:
基础电工上有!看看了

楼主:
感谢2楼的朋友回答

网友D:
2楼的误人子弟呀?
节点----三条或三条以上支路的连接点
支路----电路中通过同一电流的每个分支(它分有源支路和无源支路)
回路----电路中任一闭合的路径
网孔----复杂电路中的任意一闭合回路

楼主:
嗯,6楼说的有理,支路的解释是乱码,还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