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2):
单位搅拌站2002年购买的研华主机,后面只有一个PS/2口,附带一个一口转两口的连接线,用来装鼠标和键盘,如今,此连接线已坏,可否用串口转PS/2来实现鼠标的连接,用原来的PS/2口实现键盘的连接?谢谢了!!!小生在此提前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弄个U口的鼠标

网友B:
再买根连接线不就可以了嘛,市场上这类接口转接线都很多的,上次我买了根这样的连接线,5元还带票的。

网友C:
到电子市场买个接口  好多的

网友D:
我想可以,在普通机上用串口转PS/2来实现鼠标的连接没有一点问题,工控机上应该也没有问题.不过买这个转接头还真不如直接再买一个一口转两口的连接线,或者这台工控机支持USB接口的话干脆用一个USB光电鼠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