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2):
学校的老师太保守了,我想知道SET和RST命令的应用的一些技巧,比如在什么情况下用这些指令比较好,因为我试过几个程序用这两个指令反而更麻烦,但是我看一些熟手特别喜欢用这两个指令.

网友A:
同样的功能可以用不同的指令编写。用什么样的方法与个人的编程习惯有关。至于你说的问题我觉得关键是你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编程经验丰富了,见的程序多了就会慢慢应用。
我举2个例子请你参考:
1,电机起停:I1 ON时启动,I2 ON时停止。I1 ON  SET M1,I2 ON RST M1 。电机根据M1状态工作。
2,报警控制:电铃按钮I1 按下,电铃报警5秒;在前2秒内按下启动按钮I2 电机不启动,后3秒内按下启动按钮I2 电机启动,报警结束。要是不按下I2 报警5秒后停止报警。
LD I1 SET M1(电铃状态)
LD M1 TMR T1 20
LD T1 SET M2(启动允许条件)
LD M2 TMR T2 30
LD T2
OR I2
RST M1,M2(复位)
上面是简单的表述,不是具体的程序。
总之,编程序要多实践,多看技术手册,多看成熟的程序,不过别人的程序有时候编写的不一定规范。自己编程序尽量的规范。:)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不过我现在有种恐怖的感觉,我感觉现在发生的事好像是我以前梦到过了.
是真的.

网友B:
呵呵,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C:
RST,SET指令的应用没有什么难以掌握的,只要是逻辑要清楚,尤其是RST,SET使用过多时要不要混淆,建议多采用其他指令,与其一招治敌,不如博大精深!

网友D:
SET RSET 好读懂,但多了容易混乱,
少量用用还可以,

网友E(2006-06-24):
少量用用,多了容易混乱

网友F:
set rst 指令的使用元件为Y,R
当触发信号一接通,即执行SET(RST)指令。不管触发信号随后如何变化,线圈将接通(断开)并保持
对同一继电器Y(或R)可以使用多次SET和RST指令,次数不限
当使用SET和RST指令时,输出线圈的状态随程序运行过程中每一阶段的执行结果而变化
当输出刷新时,外部输出的状态取决于最大地址处的运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