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张力控制求住

楼主(2006-05-03):
我想做两棍输送系统, 两棍间的皮料是需要保持横张力, 我想用变频器控制,张力大小要能实现旋钮调节,工况是间歇的,转速低而且是点动的,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何高见啊,给小弟指点一下迷津啊,我的邮箱是wwh0107@163.com. 感激不尽哦

网友A:
要求多大张力?

张力检测可以用气压,摆棍,来做。
张力控制可以用磁粉离合器通过电位器控制,利用张力检测量来进行自动调节。
点动的话,选用伺服电机或者步进电机,齿轮皮带拖动。

做系统的话,用单片机控制比较实惠,PLC也可。

楼主:
张力大小应该在50~100kgf左右,速度在2米/分钟,不知道二楼的大哥可否说得更具体点

楼主:
我想用俩台变频电机来实现,但是不知能否实现该功能,大概成本需要多少??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