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AD

楼主(2006-05-03):
现在很多公司要求电气图要用AUTOCAD画,请问下,这个软件是不是分机械和电气两种版本的啊,如果不是应该选择哪一年的版本,听说2005版的更适合画电气图?请指教

网友A:
[]
我是搞机械的。AUTOCAD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平面制图软件的基本平台。用来画电气图当然可以,但似乎效率不会太高。因为电气图中有许多符号,需要你自己做成块,才能提高速度。
在AUTOCAD的平台上,Autodesk公司有专门的机械和电气软件。具体的你可以去到这里看看:http://www.autodesk.com.cn/adsk/servlet/section?siteID=1170359&id=2042643
另外,也有不少国产的挂在AUTOCAD平台上软件,更适合我们使用的习惯和国家标准,你可以在网上找找看。

网友B:
搞机械的?那顺便问一下,平面的绘图平台与三维的绘图平台,哪个更实用?还是都是有必要的使用工具?三维的代替得了平面的绘图平台吗?希望楼上给点意见。

网友A:
[]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帖。对于电气方面应用三维设计,我不清楚。在机械方面,三维应用已经比较广泛。它更适合目前数控加工、干涉检查、运动模拟、应力分析和专业仿真。三维软件也可以出平面图,但在功能上还有一些欠缺,特别是在国标化方面,在一些公司,已经完全替代了平面制图软件。顺便说一下,AUTOCAD也可以制作三维。

网友B:
谢谢。那么,“AUTOCAD也可以制作三维”?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从我开始接触的R14版就有了。在绘图菜单中的实体命令,功能比较弱,且不是参数化的,人们一般很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