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楼主(2006-05-03):
如果不小心用了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了直流电压或着用了直流挡测交流电压会不会烧表呢?

网友A:
电压大就会烧

网友B: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万用表了.

网友C:
现在的数字表保护都很好,短时间应该没事

网友D:
我的好多次都不会

网友E:
只要不要太久就没有问题的!好的万用表都有很好的保护的!

网友F:
一般是不会的,除非电压量程不付,实际电压超过量程太大。

网友G:
电压挡(内阻较大)一般抗过压能力很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