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3):
小弟新学,向用宇龙仿真软件的朋友请教!
 我用它的面板,在MDI模式下输入M03S100时,它变成M030100,那个S出不来,是那

种系统自动识别取数字还是取字母的面板,不用SHIFT切换的,另外输入时不知该如

何空格和换行,也请前辈们指点一下,小弟在此多谢了

网友A(2006-06-10):
请问
那里能搞到加工中心的模拟软件呀?

网友B:
用MDI时,要分开输入,这是两条指令,所以你要分开输入

网友B:
www.gktd.com的FTP有上海宇龙的3.7版本下载。

网友C:
请问图纸中的C1.5或C0.5是什么意思?怎么计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