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3):
各位大虾,
我现在用的是GP2500系列的屏,现在想把内容读出来,它一直就是握手,最后是GP没反应,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哦,先谢过了!

网友A:
没有通讯上,查线、端口,参数设置

网友B:
电缆用的是哪种?

网友C:
用的什么电缆?
GPW-CB还是自制的以太网线?

网友D:
那位大侠有 GP2500 的说明书或使用手册,请给我发一份.  急需!!

叩谢!!

网友D:
那位大侠有 GP2500 的说明书或使用手册,请给我发一份.  急需!!

叩谢!!     bd2qbx@163.com

网友A:
除最新的GP3000有一些不同外,其它型号的使用上大致都相似的,你可以到www.tianren88.com上下载

楼主:
我用的是GP原装电缆,难道没有传装载程序吗?没有装载可以下载吗?有没有啥办法啊!谢谢拉

网友E:
我猜可能是COM口设定不对!

楼主:
楼上的,我的用的是一个跟PLC通讯,还有一个以太网,那我的那个该设为COM几口啊

网友A:
你说的还是不够清楚,首先,要读屏内的程序,需要以前传送程序时有一项UPLOAD信息要打勾,现在才可以读上来,不然不行,其次,你用的是以太网传输还是端口,端口需设定正确,传输电缆是否没问题,以太网的话,线是否正确,IP设置是否设了

网友F:
那是因为在传这个程序到触摸屏的时候,少选了一个条件,所以不能被读出来.

网友G:
proface带以太网的可以用网线传输画面
1.按下人機任意三個角落進入到離線模式
2. 按照下列步驟點選 1→3→2→1
3.設定您GP的IP位置跟子網路遮罩,GATEWAY不必設定也可以用
4.確認您GP與電腦的IP設定市在同一個虛擬區域網路下
5.進入到RUN模式
6.傳程式

网友H(2006-06-19):
大家好啊!我是专业销售工业自动化产品的一名销售工程师,主要产品有变频器,PLC,人机界面,电机,等请登陆:www.fulingtech.com
陶冰冰                 13818136834

网友I: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如果你问正常的上下载情况,按照楼上的说法都可以,

如果你用扩展串口和电脑通讯,有点复杂啊!

网友J:
我这里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GP2500系列触摸屏,GP-PRO/PB3 V6的软件
读出来程序部分Base Sreen有如下的错误
哪位大虾帮忙看看咋回事?

楼主(2006-08-17):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就是全部重新做了,现在用的还可以哦!就是那帮人没有选上载信息!

网友K:
Com口!
应该是com口号没有选对!你的com口号你可以这样看到:
     右激"我的电脑"---->点"属性"------>选"设备管理器"------->就可看到你的com口号了.
-----------------------------------------------------------------------
     没有选"上载程序"是不能读取触屏的内容的!如果有什么方法可以读的话,请你告诉我!谢谢!       foshanyzq@163.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我这里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GP2500系列触摸屏,GP-PRO/PB3 V6的软件
读出来程序部分Base Sreen有如下的错误
哪位大虾帮忙看看咋回事?

应该是你的版本不对,它里面的工程文件所用的版本比你现在用的版本高

网友L:
没设定好,如果是 网线,IP要设定,前三位与电脑一样,传输设定要设置19200,若果是COM,注意选择端口

网友M:
遇到无法上载的问题,可以找上海天任电子有限公司,他们有办法解决的,不过可能需要收费!

网友L(2007-05-19):
GP2500无法通讯,我有见过一种情况,因为GP下载次数多了,所以我把GP内存全部清空后就可通讯了,如果你想读趁序,那就比较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