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3):
我现在做毕设,用PLC设计热处理炉温度控制系统,热处理炉有5个温度传感器
8AD是否指可接8个传感器?看到很多关于PID温度控制的,而我没接触过PID,感觉比较繁琐,是否可以不用PID做控制?现在我是一头雾水
请教各位大虾我该如何设计?

网友A:
各位大侠,我是一各初学者,关于模拟块输入的时候,form /to 指令是怎么用的?比如一个程序中的 From  K0  k29  k4M110 K1  它的解释是FX2N的操作状态由BFM#29中读出并作为主单元的设备输出  其中的K0  k29  k4M110 K1  各有什么函义?
跪谢!

网友B:
编程手册上有~K0是第一个模块   读摸块的BFM#29  到PC的M110到M127
我说的应该没错吧

网友C:
做温度控制并非一定要用到AD转换模块,通常工业控制用都是温控器+SSR来对电加热进行PID控制,PLC只是对温控器的超温报警信号或其它数字量信号进行采集控制.这样最简单了,5个温度传感器对应接上5只温控器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