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3):
哪位老大能告诉我,滑差电机变频改造节电如何??真诚请教
立志高远,求实创新

网友A:
滑差离合器调速的效率是最差的,改用变频器提高了电机的效率,当然省电了。但是,滑差离合器电机的功率不大,节能的效果就不是很突出的。但是,就中小功率的滑差离合器调速系统,改用变频器的成本并不高多少,带来的好处是,结构简单,便于维护甚至免维护。提高工作效率。好处多多。

网友B(2006-07-02):
要看他原来的转速是多少转

网友C:
滑差电机的效率不会超过70,大多数都只接近50左右,变频调速的效率目前一般都超过90,节能效果很可观.至于能省几个电费那就要看功率大小了.

网友D:
很值的改造,楼主

网友E:
节电显著,常德地区的用户可以和我联系13332561561李工

网友F(2006-08-16):
我以前改过这样的东西,是用于火力发电厂的给煤机上的改造。没有遇到啥困难,把滑叉去掉加上变频器就可以用了。不知道你说的和我讲有多少区别没有。

网友G:
楼主改吧,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