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rom /to指令

楼主(2006-05-04):
各位大侠,我是一各初学者,关于模拟块输入的时候,form /to 指令是怎么用的?比如一个程序中的 From  K0  k29  k4M110 K1  它的解释是FX2N的操作状态由BFM#29中读出并作为主单元的设备输出  其中的K0  k29  k4M110 K1  各有什么函义?
跪谢!

网友A:
from to 是三菱PLC与特殊模块通讯的指令,其中,FROM是读取,TO是写入,如From  K0  k29  k4M110 K1  指读取PLC单元起第一个特殊模块的第29个缓冲单元的值存放至M110至M125共16个位单元中,共读取一个字节.其中,第29个缓冲单元是起什么作用的要看具体特殊模块的定义,更详细的说明请参考相应的PLC编程手册.

楼主:
嗯,谢谢!!!我懂了!!!

楼主:
再问一下,上面中的K4代指的16个位单元,请问是怎么算过来的?如果我想改成32位的如何改?

网友B:
A/D模块分辩率只有12位及16位(FX2N-8AD);
因些FROM/TO是不支持32位的;

网友C:
直接用MOV指令就可以进行BUFFER MEMORY进行读写 .我们用的是Q写的可以这样写!

网友D:
#29是一个错误输出通道。三菱的模块里面都是用#29做错误标号用。

网友E(2006-08-07):
那本变成手册有讲到呀?给我分享一份啦!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用的特殊模块的型号了,不同的特殊模块的特殊缓存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如温度模块,DA或AD模块等等.请你查其各自的特殊模块使用手册.

网友F(2007-03-06):
好像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