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4):
我在本论坛下了个十二层电梯梯形图,用软件查错发现有双线圈和梯形图过大的两种错误,
前者我知道,但是梯形图过大不是很清楚,还望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但是是在编写完成程序后转换才提示的,你把出错的PLC程序分成两部分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