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4):
我想做一个来电和去电(也就是知道来电和停电)的告警装置。可不知道怎么做。只监控单相的也可以。烦求各位给予帮助。谢谢了!!

网友A:
很简单嘛,在来电端加个蜂鸣器或者闪光器类的设备好了,就可以,当然你可以再发挥一下,断路器做保护,

网友B:
你是希望长时间报警还是瞬时报警?

楼主:
我的目的就是说来电了或者停电了,都能够有告警。也就说停电了它要有告警然后可以可以人为的断开报警。这时如果来电了它还要告警提醒人们来电了 。这时还要人为断开告警。等待下一次停电时它再告警。
                   我的邮箱:liqiang@sjzcc.com

网友C:
参考应急灯

楼主:
还有好的方案吗?

楼主:
恳求大家给一可行的方案!!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D:
呵呵!这个好办,作一块板子什么都可以解决!

楼主(2006-06-10):
你好 ,那板子怎样做呀?可以给画一图纸吗?谢谢了!

网友E(2010-05-18):
我公司生产的大型组合式凹版印刷机是这样的,当主电机起动前,PLC输出控制一个220VAC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几个蜂鸣器和报警灯(由于机器很庞大,所以在不同部位安装蜂鸣器和报警灯),提醒人们,机器要起动了,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