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菜鸟诚心请教

楼主(2006-05-05):
大侠么:
         小弟真心想学习西门子的S7-300PLC,但是不知道从什么开始,望指点指点,谢谢拉。
                                                                                 鞠躬

                                                                                                    敬礼

网友A:
从端正自己态度开始
首先要接受的现实就是学习PLC没有捷径,然后就是要仔细看一遍编程手册,梯形图手册,语句表手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看看功能块手册。接下来就是实际编程,跟着入门手册的例子做一遍就可以了。
如果要软件的话,不要指望人家会从信箱里给你,到底现在的软件都不小,没人会发送那么大的附件给你的。用QQ传就不要指望了。
最后的建议就是,不要省下几十元购买书的钱,因为如果使用电子版的话,你会发现效果很差而且花的时间远远高于看书的时间,另外,不要什么问题都发上来问,尽量自己解决,这样你才会不断的提高。
归根到底,还是看自己自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