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5):
我单位的太阳能自动上水管道有水锤现象,请问谁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消除吗?谢谢了。

网友A:
多并联两个电磁阀,逐一延时关闭

网友B:
弄个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单向阀
水锤好象就是因为使用单向截止阀才容易造成的吧?而且我单位原来管道中已经有了,只是位置不好操作,否则,我就准备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并联两个电磁阀,逐一延时关闭
这种方法是不错,不过还有简单的吗?

网友C:
想办法让阀门开关时变得缓慢一些就行了

网友D:
采用缓闭式止回阀或电动闸阀是有效的方法

网友E:
抽水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停机时电机匀减速停止应该能起到一定作用

网友A:
电动牵引的蝶阀也可以的   不过要大管道才行

网友F:
在水泵出水口安装缓冲法兰!!!

网友G:
用个软启动器给电机接上;

网友H:
买个有缓闭作用的止回阀,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0532-82715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