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5):
加工中心加工定位基准的选择:

1.选择基准的三个基本要求:(1)所选基准应能保证工件定位准确装卸方便方便可靠。(2)所选基准与各加工部位的的尺寸计算简单。(3)保证加工精度。

2.选择定位基准6原则:(1)尽量选择设计基准作为定位基准;(2)定位基准与设计基准不能统一时,应严格控制定位误差保证加工精度;(3)工件需两次以上装夹加工时,所选基准在一次装夹定位能完成全部关键精度部位的加工;(4)所选基准要保证完成尽可能多的加工内容;(5)批量加工时,零件定位基准应尽可能与建立工件坐标系的对刀基准重合;(6)需要多次装夹时,基准应该前后统一。

加工中心夹具的确定:
1.对夹具的基本要求:(1)夹紧机构不得影响进给,加工部位要敞开;(2)夹具在机床上能实现定向安装;(3)夹具的刚性与稳定性要好。
2.常用夹具种类:(1)通用夹具:如虎钳、分度头、卡盘等;(2)组合夹具:组合夹具由一套结构已经标准化、尺寸已经规格化的通用元件组合元件所构成;(3)专用夹具:专为某一项或类似的几项加工设计制造的夹具;(4)可调整夹具:组合夹具与专用夹具的结合,既能保证加工的精度,装夹更具灵活性;(5)多工位夹具:可同时装夹多个工件的夹具;(6)成组夹具:专门用于形状相似、尺寸相近且定位、夹紧、加工方法相同或相似的工件的装夹。
3.加工中心夹具的选用原则:
(1)在保证加工精度和生产效率的前提下,优先选用通用夹具;
(2)批量加工可考虑采用简单专用夹具;
(3)大批量加工可考虑采用多工位夹具和高效的气压、液压等专用夹具;
(4)采用成组工艺时应使用成组夹具;
4.工件在机床工作台上的最佳装夹位置:工件装夹位置应保证工件在机床各轴的加工行程范围内,并且使得刀具的长度尽可能缩短,提高刀具的加工刚性。

加工中心加工的对刀与换刀

对刀:
对刀也就是工件在机床上找正加紧后,确定工件坐标(编程坐标)原点的机床坐标(确定G54的X、Y、Z的值)。
换刀:根据工艺需要,要用不同参数的刀具加工工件。在加工中按需要更换刀具的过程叫换刀。
对刀点与换刀点的确定:
对刀点:
对刀点是工件在机床上找正夹紧后,用于确定工件坐标系在机床坐标系中位置的基准点。

对刀点可选在工件上或装夹定位元件上,但对刀点与工件坐标点必须有准确、合理、简单的位置对应关系,方便计算工件坐标点在机床上的位置(工件坐标点的机床坐标)。对刀点最好能与工件坐标点重合。

换刀点:加工中心有刀库和自动换刀装置,根据程序的需要可以自动换刀。换刀点应在换刀时工件、夹具、刀具、机床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碰撞和干涉的位置上,加工中心的换刀点往往是固定的。

对刀方法:
水平方向对刀(x、y坐标):
(1) 杠杆百分表对刀:对刀点为圆柱孔中心;
(2) 采用寻边器对刀:圆孔或基准边
(3) 采用碰刀或试切方式对刀。
Z向对刀(z坐标):
(1)机上对刀:采用z向设定器对刀。
(2)机外刀具预调+机上对刀。
机外对刀仪对刀:测量刀具的直径、长度、刀刃形状和刀角。
(4) 卧式加工中心多工位加工中的对刀问题

网友A(2006-10-19):
只是一些基本的东西!!无功也有苦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