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5):
最近调试一卷扬机电控系统,直流电机,用西门子的直流调速装置6R70,参数全是出厂值,外部连线全部拆掉,当我给装置送控制电源后,报A018,察看ro11,13亮(表示34,44,210端子过载,这3个端子都是24v输出)过大约20秒后,报警解除,装置正常运转。当断掉控制电源后,如在短时间内把电再送上,不报A018,正常,如果间隔时间较长,又会报,情形很像是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我怀疑是24v电源整流桥后面有电容,容值取得篇大,刚通电时形成短路电流,误报为那三个端子过载。但是,考虑西门子的原装产品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希望大家给点看法和建议。谢谢

网友A:
分析得有些道理。不过报警A是不妨碍系统工作的,只有故障F才封锁装置,不允许工作。

楼主:
但是客户不管你这个,他就问你说是不是不正常,怎么说这也是有毛病啊,这两天休息,等到了现场做进一步处理,如果有结果再回来

网友A:
6RA70电子板上电的电源,不能经常的通断,要优于系统的其它端子先行上电,经过若干延时以后,系统再投入工作。就可以了。

另外有些报警,比如,给定值与实际值之差超过了PXXX规定值,这类报警会经常因为控制的需要而出现,另外,电机堵转,是工艺需要,但是也会报警,你能说这是不正常吗?出现了A,是一种警示,让你注意。让你判断是不是危险,如果不是,就可以不理他,如果是危险的,就要采取措施处理它。

传动控制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太教条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然,出现F是一定要处理的。

网友B:
不太明白,外部接线全部拆除怎么还会报此类故障。再就是全用出厂值合适吗?即使做通讯,34、37、38也要在运行的时候处于接通状态啊,怎么会拆除全部外部接线?

楼主:
如果处理不了,只有这样解释了,谢了kdrjl;
我是特意恢复出厂值,这样就不用考虑参数问题了,我还没有运行,只是送上控制电源,为了排除外部接线故障,我才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