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求助]跷板式电源开关规范

楼主(2006-05-05):
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跷板式电源开关规范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是下部闭合表示通路(灯亮),如下图
===========================================
还是上部闭合表示通路(灯亮),如图
请指教。
(指用双控开关代替单控;图片可以看的直观)

网友A:
你可以用表验证一下。应该是上图闭合,下图断开。

楼主:
现在卖的基本都是双控开关,实际用途是单控。
双控开关上下都可闭合,区别应在接线。
我的意思是双控开关代替单控开关,哪种是符合规范的。

网友B:
规程规定上闭合应为接通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表验证一下。应该是上图闭合,下图断开。

网友D:
同意5楼的观点,向上闭和为灯亮,向下闭合为灯灭.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B:
规程规定上闭合应为接通状态。
1,规程能给看看吗?
2,“上闭合”应该是指下边的那张图吧。
我也感觉是上闭合应为接通状态,但这几天留意了下,发现大都是下闭合。(如果第2点理解是对的)

网友E:
上开 下关 这样就得了

网友C:
根据规定是上端按下为开,但我们习惯装成上端按下为关,原因是开关总是关得时间多,开得时间少,所以上端长时间跷起,容易腾灰尘,固将上端按下装成关,如有不对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