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耦运算

楼主(2006-05-05):
各位朋友,我遇到一个难题,需要高手指点。
在一个密闭的液位罐中,一个泵往里打液体(有一定的密度,并且有变化),有很多小开口流出。为了保持流出液体稳定。需在液位管上方通过罗兹风机加空气保持一定的压力。同时进液的泵保持液位稳定。泵和风机都通过变频调速。这里,牵涉到一个解耦运算,即压力调节时,影响液位调节。同时,液位调节影响压力调节。怎样设计程序,需要好心人帮助。

网友A:
其实你要得到的是小开口处的稳定压力,它是液位和气压的函数。
试一下将两个泵做为一个变量控制(同步加速和减速),将小开口处的压力作为目标变量,用PID控制,这样可以避开解藕。
以上是一个比较懒得办法,但比较实用。还有一个办法是双闭环独立控制,设定目标液位和容器内空气目标压力,虽然两环相互影响,但通过仔细调节PID参数,也可能达到目标。

网友B:
办法是采用双闭环独立控制:其中液位只要采用差压控制,两环相互不影响。

网友C:
双闭环
液位控制加压力控制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你们的意见非常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