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5):
本人现在手头有一个项目,控制输入需要20点,输出需要30个点,同时还有20个模拟量输入.一定要用OMRON PLC,不知道如何选者硬件.希望那位高手帮小弟一吧!

网友A:
用CS系列!CJ無八點模組&不能超過10 模組

网友B:
没用过,好像一般PLC都要加模块!

利昌机电好久没见到了!呵呵,在忙些什么呢?

网友C:
c200h@cpu
a/d003   *3
d/a003  *8

网友D:
CJ系列也可以的,CJ有8点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组。(CJ1W-AD081-V1,CJ1W-DA08C,CJ1W-DA08V)

网友A:
喔~是的!我記錯。CJ是沒有八點高速計速器模組。抱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