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5):
我是新手,请教一个问题:用OMRON CMP2A的PLC控制富士伺服交流电机,简单工艺如下:丝杠带动工作台运行一段距离停下,然后进行工位操作,完毕后,工作台再由丝杠带同前进,再进行工位操作,如此若干次,其中的运行距离并不一定相等。请问大虾们,要用到PLC的哪些功能,比如内置高速计数器中断,脉冲输出等,需要用到那些指令。
还有,搞不明白的是伺服交流电机编码器仅与伺服驱动器有连接,而不和PLC连接; 内置高速计数器的脉冲输入必须经过输入端子0001~0002吗。
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PLC只是向伺服驱动器提供脉冲信号;

网友B:
必须的,这是硬件设定的

网友C:
伺服用的是速度控制?

楼主:
小弟用的是位置控制。
PLC的输出脉冲用单独模式吗?用指令PULS(65)和SPED或ACC可以做到控制丝杠的进给量吗?

网友D:
可以啊,用PULS+SPED+ACC指令可以进行进给量的控制

网友E(2007-06-21):
可不可以说得具体一点啊?我的邮箱地址是xuer_1979@163.com
pycathiu  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F:
编码器信号没有必要反馈到PLC上,让PLC发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定位就行了。
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

网友G:
请问一下,伺服的编码器反馈回来是到它的驱动器吗,若我想用PLC来捕捉编码器的脉冲可以实现吗,谢谢~

网友F:
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是必须的。
当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下,只要给定指定的脉冲就能走设定的距离。
没有必要用PLC捕捉编码器的脉冲。当然,PLC可以捕捉编码器的脉冲,这个脉冲来源于伺服驱动器的分频信号。

网友H:
伺服电机的编码器输出是要判断相位的,PLC做这个很难吧??搞不明白的是,你PLC和SERVO MOTO之间,没有SERVO AMP吗???

网友F(2007-07-21):
PLC有高速计数器的功能,还是能做到计算反馈脉冲的。
PLC控制伺服电机当然还是指PLC通过驱动器来控制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