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6):
各位大侠好:
  我有一三菱PLC控制系统,输入端接了LED来显示有没输入.当有输入信号时,LED开始也是亮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不亮了.此期间输入一直接通的.请教一下是不是LED质量问题还是什么缘故啊??
  多谢关注,我的LED是用来外部指示的.LED肯定没坏的,因为现在又在亮了.
只是提心吊胆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坏了也不知道.
多谢!多谢!!

网友A:
PLC上本身不是有输入/输出指示灯吗?

网友B:
PLC本身有输入输出显示的,你加LED是不是多余啊?至于你的问题么,可能是LED的电压高了烧掉了吧?还有就是共阴共阳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三位的关注,我的LED是用来外部指示的.LED肯定没坏的,因为现在又在亮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接头接触问题.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