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6):
设计一个系统,当人或物进入无污染、无尘车间前,首先需要在除尘室严格进行指定时间的除尘才能进入车间,否则门打不开,进入不了车间。可以用PLC对除尘室的门进行有效控制。

工艺要求:
除尘室有两道门,两道门之间有两台风机,用来对人或物除尘。第二道门上有电磁锁,该锁在控制下自动锁上或打开。该控制设备的原理示意图
人进入车间时必须打开第一道门进入除尘室,除尘后方可进入室内。当第一道门打开时,开门传感器动作,第一道门关上时关门传感器动作,第二道门打开时相应得开门传感器动作
第一道门关上后,风机开始吹风,电磁锁把第二道门锁上并延时20s(可设定)后风机自动停止,电磁锁自动打开,此时可打开第二道门进入室内。
人从室内出来时,第二道门的开门传感器先动作,第一道门开门传感器才动作。关门传感器与进入时动作相同,但是此时不需要除尘,所以风机、电磁铁均不动作。
PLC的选择
根据实际需要,可采用FXON-40MR的PLC实现上述控制。
应完成的设计资料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系统中I/O分配表
进行软件设计,根据控制要求编写控制系统程序
控制系统的接线与调试,画出梯形图(要求有注释),写出指令表
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列出系统的详细设备材料清单(毕业设计说明书10000字左右)
外文资料及相应的中文翻译

有没有人帮忙设计啊?有酬谢。具体联系本人QQ:312828780,电话:13480192323

网友A:
应该说你思考一下可以做的嘛,多思考思考,毕业设计是踏上工作岗位的预演,要好好表现。不过你这个无尘门好像设计本身有问题的,第一门如果开着,你风机吹个什么劲啊,灰尘不照样进去?光锁个二门有用么

网友B:
人家说了一门关上再吹风阿

网友C:
这个很多工厂里都有的,我也在做一个plc的毕业设计,我用过这种门。

楼主:
大家不用回复了,我不搞这个设计了,我改做模具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