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6-05-06):
我刚接触PLC,好多问题不明白,希望高手能帮忙指点指点.我用200CPU,不知道怎么弄的,老是有问题,而且编程时候,输入I0.0,它怎么自动就转换成E0.0,输入Q0.0,它又变成A0.0,程序下载不了,总是提示同一个错误,我为了实验,编了个简单的程序,就是两条语句
LD    IE0.0
S      Q0.0, 1
它又变成:
LD     E0.0
S      A0.0, 1

下载时又提示同一个问题:
error 82:in main,at line 10,illegal instruction,check instruction mnemonics.不管怎么编简单的程序,提示的都是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都快疯了,大家帮帮忙.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肯帮帮我吗?

网友A:
请检查你编程系统的默认编程语言,英语  I      相对于德语    E    ,Q相对于A

楼主: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但是最后下载提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那么简单的语句它都下载不了?总是提示第10行语句有错误,第10行就是LD I0.0,这个怎么错误了?反正是下载不了

网友B:
不是编译报错在哪行就一定是那行有问题

楼主:
那一般来说问题应该 在哪里?我用最简单的程序还是错误,说明不是程序问题,其他的通信没有问题,PLC选择CPU也没有问题,请问还能有什么问题会导致最后不能下载?

网友C:
第10行语句的错误可能还涉及到与其他语句的语法关系,在这里看不清楚,难以正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