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6):
我公司的远程监控器只能传递视频信号,现在控制不了云台的动作和焦距,485的,软件是桑夏。作用是在我车间装摄像头,然后通过服务器连接到网上,只要装上软件就可以看到车间的情况,还可以调节焦距。我想问的是:怎样确定故障的范围,云台上与服务器的连接是两条线,我量直流电压5.8V,同时有几个车间多一样的问题,共一个服务器,如果是服务器坏的话,怎么还能传递视频信号呢?

网友A: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重新装一下软件看看

网友A:
我也不是做这个的,只是我们公司的监控也出现过此问题,重新装了下软件,在设置选项里面设置一下,不过,我觉得你最好咨询一下你们监控的设备厂家,他们应该可以很快解决!

网友B:
你要看看设置是不是有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个远程监控系统,是从湖北宜都传输到武汉的,有一次用户反映云台不动了,我们赶过去一看是谁把云台控制的选项的勾给去掉了,害的我们白白花了几百元的费用。
再有就是通讯协议要选对,云台的通讯协议不同的厂家是不同的。通常软件会支持很多厂家的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