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

楼主(2006-05-06):
请教各位大哥,国家对三相五线制供电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的定义,就是5条线各自的作用和接法的规定。事情是这样的我公司买设备时订的供电规格是“三相五线”,实际上是按
L1,L2,L3,N,PE,这样5线供电,其中N和PE在电房一齐接地。现在安装设备时发现,设备的总电源经过一个3线的漏电开关(N线没有接进漏电开关),但因为该设备有用单相和三相的部分,其中单相部分厂家想直接用L1,N来供电。这样导致漏电开关在单相上电时就跳,厂家认为我们的N,和PE接在一齐不和规范。按他们的意思三相5线是L1,L2,L3,N,G(地)。请问国家标准中有没有对“三相五线”有明确的定义。谢谢各位大哥支持!

网友A:
标准是有,但目前大部分工厂仍和你们厂相同;另外,n线不经过漏电保护器,保护器内部产生误差检测电流,自然跳闸.......

网友B:
"电源经过一个3线的漏电开关(N线没有接进漏电开关),但因为该设备有用单相和三相的部分,其中单相部分厂家想直接用L1,N来供电。这样导致漏电开关在单相上电时就跳,厂家认为我们的N,和PE接在一齐不和规范"!
不跳才怪呢!

楼主:
国家有三相五线的标准定义吗?

网友B:
能漏电开关都不会用,还做什么电工呢

网友C:
标准是有的这种系统叫TN-S系统,不过有的地方把N和PE全部共用了(TN-C),还有的是部分共用(TN-C-S)。

网友D:
我们这里只有4线,既是N也是PE比较混乱。你们应该接3相4极漏电开关,N线进去。设备外壳接PE。

网友E:
把这厂家介绍给我吧,我帮他做柜子就不会这样了。玩笑。
厂家说的不对,按他说的接也一样会跳。下会别订他家设备了,别接错线再电着人。

网友F:
9楼说的对!电机用3极漏电,单相用2极漏电开关,外壳再接P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