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电路图?

楼主(2006-05-06):
我想请教一下哪位师父可以告我如何看懂电路图。

网友A:
很不错的问题,我也很想知道。我还想请教怎样在帖子上画电路图,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B:
我也想学电子电路,就是找不到门路呀

网友C:
先把电路图拆成多个简单的,自己懂的部分,再组合起来看.........

网友D:
我个人认为,看电路图首先必需了解元件的特性为基础,比如说:电容在高低频时,容量的大小会产生什么装态,低频或高频信号是否能通过等性质。最重要是结合电路及元件计算分析电路了。

网友E:
个人认为应首先熟悉各元件的代表符号、然后是各元件的特性。
(如果不认识各元件的代表符号,电路图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
然后再从最基本的电路开始循序渐进……

楼主:
可我一点也不懂,希望有高手出招从头教起

网友F:
你指的是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