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6):
各位大师,我现在想编一个程序,该程序有若干个步骤组成(比如一小车,先让它上升到一定的位置,再让它前进,最后后退),但现在想让这几个步骤每隔一定的时间让它重复运行,请问该怎么办?
 比如:每隔一个小时,就让小车上升——前进——下降,请问该用哪个指令?有哪个指令比较方便?
 在这里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搖頭!真是不願意動動腦!
PLC程序不必寫;你傳一個"懶"字進PLC去;小車就動了。

网友B:
哈哈~~利昌大哥还是比较风趣的

网友C(2006-06-14):
这不是太简单了吗?

网友D:
"每隔一个小时,就让小车上升——前进——下降,请问该用哪个指令"
简单吗?少点..?
想不通,小车不回是走三角形运动吧/

网友E:
用比较指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