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7):
各位前辈,我有一台三肯的变频器,通电后按运行过几秒钟就显示过流,我初步检查了一下模块没问题,在板子上有六快HP4504,这是什么呢,是光耦吗?可否告诉我大概是什么问题,还有可否再告诉我HP4504的资料呢,谢谢

网友A:
我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中达0.4KW的变频的说明书啊 ,。
还有那个频率控制不到是什么原因啊 ,开关就没问题,是不是参数有问题啊 !~!~!~!~

网友B:
是加速时间太短了吧,调大一点看看

网友C:
有谁知道电机变频启动和软启动的区别?

楼主(2007-05-24):
哪位前辈可以告诉我PLC通讯程式怎么写,要设定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D:
E-OC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