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6-05-07):
我在用两个S7-300做通信的时候,在STEP7软件上进行了硬件组态,将它们分别设为DP主站和DP从站,但在设置好从站的 参数后,编译并保存时出现以下错误:”There is no assignment of the logical master/slave addresses."
"the  system data could not be recreated because the configuration  is inconsisten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怎样解决?

网友A:
There is no assignment of the logical master/slave addresses."意思是你没有设置它的主站/从站地址,
"the  system data could not be recreated because the configuration  is inconsistent"这个就是"你的配置不一致导致系统无法创建",原因还是你的DP地址未设置,在硬件和网络配置设一下就好了,只要地址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