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6-05-07):
我接触OMRON的一套现场总线教学实验台不长时间,以前也没有接触过类似系统。我需要组建的系统主要由ns8,cpm2a(5台),cj1m-cpu13,cj1m-cpu23。计划由5台cpm2a和cj1m-cpu13构成DeviceNet网络,由cj1m-cpu13和cj1m-cpu23构成Controller link.最后由cj1m-cpu23和NS8通讯,在ns8上实时反映出CPM2A所连的计数器的转速,转向等数据。现在硬件部分基本已经连接完毕,使用CX-DESIGNER制作了一个ns8的界面,用CX-PROGRAMER写了一个测速程序。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有:
1。对于网络通讯部分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如何实现CPM2A的数据反映到NS8上,需要编写通讯程序吗,如何编写?还是只需要进行一些设置?如何设置,通过什么设置?
2。现在NS8连接到cj1m-cpu23能正常工作,连接到其他现有plc均不能工作,一直conneting....,为什么,需要在那里设置?
3。计数器为OMRON E6A2-CWZ5C ROTARY ENCODER,我自己编了一个测速程序,通过a\b脉冲的先后逻辑来判断正反转。但是一旦转快一点,cpm2a对转向会产生误判,我怀疑是自己的程序不对。能够告知如何写这个程序,最好能提供一个例子。

                                 初学者:chenyongke致谢

                               chenyongke@163.com

网友A:
1.CPM2Axx只有Compobus/s!5台CPM2A和CJ系列建構DEVICENET 網路?

2.將CJ1M-CPU13 && CJ1M-CPU23 LINK TO CONTROLLER LINK;只要您硬體擴充;當然沒問題!使用CX-Integrator AUTO CONFIG去分配。

3.既然您的CPM2Axx只有Compobus/s!5台CPM2A和CJ系列建構DEVICENET 網路當然即不存在!存取 DATA去NS HMI的問題;你搞清楚再來問。
不過;能先告知您;CX-DESIGNER SYSTEM COMFIG已經內建CONTROLLER LINK && DEVICENET 或溫控器...甚至伺服能力!您大可不必擔心CX-DESIGNER能力。

4.ENCODER && UNCODER 解析能力;必須看用途來發展程式!如何去寫?!有不POST PROGRAM上來;要我們瞎子摸象嗎?

5.我看又是畢業論文!

网友B:
CPM2A可以通过CPM1A-DRT21从站挂上DEVICENET网络的。

网友A:
哦~是了!試了一下!

但在CX-Integrator中應該是CONTROLLER LINK 而非DEVICENET!PLC TYPE也應選取CQMX系列。

楼主:
利昌機電
非常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