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7):
1.鸡肉闷芒果
做法:
  鸡肉入热锅炒干水分乘出,干红辣椒少许放油锅翻炒,再依次放入姜蒜、鸡肉、生抽、料酒、盐 。翻炒5分钟左右倒入压力锅,压10分钟.如果没有压力锅也可以多翻炒至入味、基本熟透为止。油锅放入放入青椒翻炒出香味,再将上面压力锅里的鸡肉加入炒锅内翻炒,接着就是将切好块的芒果倒入~翻炒2分钟后起锅,撒上葱花就完工了。

楼主:
2.酸辣牛筋煲
主 料:牛筋、甘笋、番茄2个、干葱4粒、姜数片、葱2条、陈皮1/4个、白醋1/2茶匙、小红椒4只。
配 料: 茄汁、辣椒酱各1汤匙,片糖1/4块,蒜蓉、盐、麻油、生抽各1茶匙,清水2杯。
做 法:
 1、牛筋用姜、葱氽水,加入白醋用清水浸2小时以上,倾出水分冲洗干净。
 2、甘笋去皮切块;番茄洗净切块;干葱去衣;陈皮浸软刮瓤;红椒洗净切细粒。
 3、烧热油1汤匙,爆香干葱、姜片、葱、下牛筋略炒,再下甘笋、陈皮、红椒、番茄和调味料,用中火煮10分钟,后改用慢火煮20分钟,熄火焗10分钟,重复3至4次;水分如果不足可注入滚水补充。

楼主:
3.孜然肉末西兰花
西兰花不是应该多吃么,清炒实在炒烦了,试着做味道重的,切碎炒的,试了一个孜然肉末西兰花,觉得还挺不错的。
做法:
  (1)西兰花切碎(不用很碎,指甲盖大小),洋葱丁切碎。
  (2)锅热油,下洋葱丁,炒出香味以后,下肉末,炒变色之后,加酱油,加料酒去腥,加一点糖提味,加盐,加孜然粉,下西兰花炒熟出锅。

4.糖醋鱼排:
材料:鱼肉一斤草鱼或鳕鱼、面粉、鸡蛋一个、红辣椒、酱油、醋、糖、葱、姜、蒜、番茄酱、芡粉
制作方法:
 1.先将鱼片切块,鸡蛋打匀,锅中入油烧热炸鱼排,将鱼块先在蛋糊中裹一下,再放入面粉中裹一下,抖去多余的粉,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色捞出滤油,然后摆盘。
  2.将红辣椒切小节,姜和蒜切末,锅中入少许油,放入红辣椒,姜和蒜末一起炒香,加入两汤匙番茄酱,1汤匙酱油,2茶匙醋,1汤匙糖,3汤匙水,一起烧开,加入1茶匙芡粉和1汤匙水调的水芡勾芡。
  3.将芡汁浇在鱼排上,在撒上葱花就好了。
  特点:鱼肉外酥里嫩,酸甜之中微辣,是下饭的好菜。

5.夹心豆腐
做法:
  1 一盒豆腐,切厚片。
  2 锅里放一点点油,抹匀,把豆腐片放进去,中火开始煎。
  3 一面煎黄,再翻一面来煎,要把两面都煎黄。
  4 几根香菜洗净
  5 在煎豆腐的同时,按照自己喜欢的口味调好肉馅儿(比如打碎的鲜香菇,洋葱,生抽酱油,料酒,白胡椒粉,麻油,另外,要是用的是火鸡肉馅儿没有什么油,要又加点儿橄榄油,拌匀)。
  6 取一片煎好的豆腐,上面抹上一层肉馅儿,然后,在肉馅儿上面再盖一片豆腐,用香菜梗绑住。
  7 全都做好了以后,摆放到一个可以用于微波炉的大碗里。
  8 用高汤,蒜末,盐,还有生抽酱油调好汁水。没有高汤的话,用水也行。
  9 把汁水浇在装豆腐坯的大碗里。盖上盖子或者保鲜膜,微波炉转4-5分钟,熟了就行啦。
  10 取出豆腐,装在小碟子里,上面浇上大碗里剩下的汁水
注:
  1 关于馅儿,可以用猪肉馅儿,牛肉馅儿,也可以用鲜虾馅儿,随个人的喜好和家里的材料来调整。
  2 关于时间,不好说准呢,要根据自己微波炉的功率大小,做的数量的多少来自行调整。
  3 这个菜也可以不用微波炉,把豆腐坯摆到锅里,用锅来炖熟的。只是,这大夏天的,我家又是电炉,所以,我是能少用灶头就少用了,就用了微波炉。
  4 关于绑豆腐的香菜,其实也可以用烫好的葱叶,韭菜叶什么的,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好啦,味道都好。

楼主:
6.鱼片炒蛋
做法:
  1 超市卖的鱼片一片,切小条,用生抽酱油,淀粉,醋,糖拌匀,腌上。葱花姜末备好。家里没有小葱了,所以用了洋葱切丝。鸡蛋2个,为了加点儿绿色,把做汤用的芦笋拿了小半根,切薄片,放在鸡蛋里。
  2 鸡蛋里加一点盐打散。锅热油,下姜末葱丝,炒出香味以后,倒入鱼片。
  3 轻轻翻炒到鱼片变色,倒入蛋液。
  4 拿铲子捅捅底部,让上面的蛋液流下去一些,或者,就随便翻翻。
  5 等蛋液凝了,就出锅。

7.糖炒虾
做法:
  (1)鲜虾去沙线,洗净。
  (2)锅热油,倒入虾,炒到变红色以后,加一大匙糖,炒匀,焖一会儿,加盐和姜末,再炒匀,就可以出锅啦

8.香煎鱼 口水啊。。。
做法:
  (1) 买来的小鱼化冻,除去鳞,内脏,清洗干净。 在小鱼的两面,薄薄撒上一层盐和胡椒粉,腌一会儿,用纸巾擦干水分。再把鱼的两面都撒上薄薄的一层面粉。
  (2)锅加热,放一点油,转小火。把小鱼放进去。
  (3)盖上锅盖,等底面煎成漂亮的金黄色之后,就用铲子和筷子翻过来,把另一面也煎黄之后,盛到盘子里,就是好了。吃的时候,可以挤点柠檬汁.

(the end)

网友A:
我还以为安安ann公主只会吃,没想到还会整这样的菜,不简单啦!

网友B:
安安姐 收藏了 学着做一下咯

网友C:
看来安安一心做贤妻了呢~呵呵~

楼主:
家庭主妇确实不好当啊!每天要想今天弄些什么菜!

网友D:
看着就好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