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7):
我想象强电一样,开关位各接一个输入触点,当开位按下以后,程序自动运行,即开位并联接一个线圈常开位,然后串一个线圈。可是当有输入时(并且输入指示灯亮时),线圈中心却总不亮(即不得电)。我用的cx-program 5.0的软件编写,即图中线圈始终不能自锁,哪位仁兄帮帮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例子的最好,谢谢了,可以发到zdhyjs@126.com  再次谢谢了!拜托了!!!

网友A:
唉!
LD 0.00
OR 5.00
ANDNOT 0.01
OUT 5.00
===================
|
|---] [---+----]/[---------O-|
|          |
|---] [---+

楼主:
我是用CX-program 直截接PLC的,使用的是监视状态,当连接上以后接通的话是绿色的,不通则没有颜色,可是当输入变绿后,那个线圈中心却不变颜色。去了输入并不能保持线路是绿色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置換程式於監視模式!

楼主:
监视模式下不是能看到整个的工作状态吗?可是有了输入却不能让线圈自锁?请问那个画的线圈在什么情况下能自锁啊?谢谢!·

楼主:
是软件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B:
高,标点符号也能画梯形图!

网友C:
是否在MON模式下?
是否在跳转中?
是否在子程序中?

网友D(2006-06-21):
楼主,先把程序跟二楼的一样,就这样一条,不要其他的,看看行不

网友E(2007-11-01):
and not 后面有问题!

网友F:
LZ,你有可能强制OFF了,我就遇到过这种下情况。

网友G:
先和PLC连线,然后Ctrl+3,然后试二楼的程序,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