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7):
同题,请达人推荐好的参考书,最好是一篇短的论文

网友A:
支持
我也想要

网友B(2006-07-07):
要测电参数需要买仪器阿,智能变频调压电源和电参数测量仪,可以参考艾诺仪器和杭州威博仪器公司提供的测试产品阿。

网友C:
直流电机检测
1、给定电压,测空载转速,观察电机的噪声与震动,电流是否波动;
2、根据电机额定负载,分几个负载点测试,根据每个点的负载,检测电流,将电流和负载的特性曲线做出来,对照生产厂提供的曲线。
归纳起来,就是听声音,检测给定电压下的负载和电流

网友C:
我没有时间啦,先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