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08):
各位尊敬的前辈:
    你们好啊!小妹正在自学传感器方面的知识,想用单片机实现水塔水位的自动控制,控制原理我明白,但是具体如何实现液位检测及电机控制,我不知怎么下手。恳请各位热心的前辈,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下面要不是浮球要不是液位传感器
给你开光量信号或者4-20mA 信号
上面你就自己在单片机上处理了撒

网友B:
你所测液位多高???测液位可用投入式静压液位计、压力变送器(敞口)、浮球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雷达液位计,但这些都 是4-20mA输入;也可用液位开关,开关量输入。控制电机可用开关量去做就行了!!!!!

网友C:
根据水塔的高度选用投入式静压液位计、压力变送器(敞口)、浮球液位计,有4-20mA输输出;用液位的高低报警开关量输输出,控制电机就行了。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二线制液位变送器配套使用,同时仪表供电给液位变送器。请关注!欢迎使用,谢谢!